NEC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08-04-12):
故障现象:顾客拿来时说进不了系统,经检查发现为找不到硬盘所致,给顾客报价600元后留机维修!
测硬盘转接线全部是通的,量数据线阻值也正常,41,42脚都有5V电压,换了一个南桥82801DBM后故障依旧,至此陷入僵局,放了一夜后第二天又拿出来弄,突然想到会不会是带不起负载的原因呢?于是在接了硬盘的状态下再次测量41,42脚的电压,发现41脚(电路板供电)电压只有1点几伏,跑线路发现是一保险电阻阻值变大了,约一千多欧,更换保险电阻后故障解决!

网友:
呵呵~多谢你发表的维修经验!

网友:
600元?在我们这会把顾客给吓跑的!谢谢您的经验!

网友:
跑线路发现是一保险电阻阻值变大了,约一千多欧,更换保险电阻后故障解决!

请教,正常的保险电阻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一个保险电阻600元??LZ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虽然只更换了一个保险电阻,但是楼主也花了很长时间去检测的,还换了南桥。

网友:
是的,先谢谢楼主的经验,我想维修费不是很多,因为我是靠这个吃饭的,而且我们是用脑子来吃饭的

网友: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谢谢。。可惜小第对各芯片及各针脚电压功能还不清楚,望LZ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