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REST灯常亮开不了机,但断电源一段时间后可以点亮

楼主(2008-04-12):
845主板REST灯常亮开不了机,但断电源一段时间后可以点亮
rest针和电源灰线电压正常
请问:
是不是南桥坏了?
还是哪个电容坏了?
谢谢!!!

网友:
REST灯常亮就是不复位,
有可能是CPU供电不正常,有可能是整板复位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看NQ和旁边的晶体和电容!!!!!!!!!!

网友:
845主板REST灯常亮,查下复位电路和南桥了,测南桥边的电容是否有正常的电压。

网友:
注意检查机箱的复位键是否有漏电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好多,但没弄好过。先学习一下了

网友:
好像是复位键卡了还是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