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美格的机子,不亮机

楼主(2008-04-12):
前天接到一台美格(770XC+)的机子,至今天未修好,请各位大哥指点啊
故障是这样的:

指示灯亮(不闪)测得各路电压如下:B+:220V,去掉升压电感后一次电源为:62V

                                            给尾板供电为:83V

                                              行场振荡块供电为:10.5V(STV91的Vcc为9V偏低)
工资                                         负压为:-11.3V
                                              灯丝供电为:5.6V
                                             G1\G2都没有电压(应该是行没工作造成的)
B+电压高可能也是行没工作造成的吧,这个我不太清楚
以上是换过坏件后测量的结果.坏件有:行管,阻尼二极管,两个枕校晶体管,还有G1的整流二极管烧断了
电源部分用的是3842,各脚电压也正常7: 12.85V.  8: 4.98V    2: 2.46V  6: 0.65V
我现在知道有关12V和灯丝电压都不正常,这两路上的滤波电容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各位指点下,我往哪里查呢

网友:
把尾板线拔了看各族电压有没有回升
  再把FBT 断开  看看 电压有没有回升

网友:
如瞬间不能听到高压声.则检查推动电路是否正常,行管是否被烧断路.如瞬间能听到高压声,则检查升压反馈控制电路上的所有元件.

网友:
没有回升,我觉得是行推动没有工作,9点多伏的电压会工作吗,应该是电源电压输出低造成的吧,但是没有找到原因,怎么样才能把这两路电压升上去呢

网友:
呵呵,不是让你换电容了吗?12V滤波电容先换了,再换行驱动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换过了,老大,
后来没办法,今天老板让返厂的,悲唉

网友:
虽然返厂了,但我还想说下
行场振荡块是不是STV9118(TDA9118)??
如果该机器是武汉唯冠生产的机器的话,我觉得该机器坏9118和行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