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一个LXH-P15L4的工厂模式图片

楼主(2008-04-12):
谁能给一个LXH-P15L4的工厂模式图片
我的调乱了。。。。。 求助。。。

网友:
要是实在找不到的话 把ROM 刷一下  再看看                           听人说过这个解决方法但是自己没有实践哦

网友:
可是我没有设备啊       :L :L

网友:
我进的就是按菜单+退出然后开电源就出现了工厂模式选单
就是工厂模式里面设置错了 恢复出厂也没用
因为恢复的是工厂模式里面的设置

网友:
楼主 你先刷刷ROM  看能好嚒 好了 给大家说一下哦

网友:
用相机拍照就不麻烦嘛。。。

我不是搞维修的 没有设备刷

网友:
群里有这个ROM数据,下载一下重新刷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