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显示的效果跟郊圈的效果一样

楼主(2008-04-12):
联想LXM-WL19AH显示的效果跟郊圈在灯光下看的效果一样
这个是咋回事
调红绿蓝三色都是有反应滴
俺换过驱动扳屏线
加焊过屏接口跟屏主蕊片

俺实在没折了各位给支个招吧5555555555
顺便上传个PV190WLCM的MCU程序

有两个不知道是用那个了一起上传上不

网友:
因该是 屏有问题  和LVDS 转换芯片的 事情
  在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刷对了

网友:
程序可以确定是刷对了
俺怀疑是屏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
那就先查 屏上的 那个大IC  和 屏的最起码的 机组供电看正常不
  要是 都正常的话 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2008-05-18):
我手上也有片,待修

网友:
我先下你的资料换板试试

网友:
听说联想的机器不咋地

网友:
先刷一下程序,如还这样那可能就是屏后面电路板上的主芯片坏了

网友:
屏有问题  和LVDS 转换芯片问题

网友(2008-09-13):
人家板都换了,都是一样的问题,关程序什么事,明显是屏问题,这个可能要换IC才知道,靠测试估计无法判断,最好放着,等下次来了同类的再一起弄。IC太贵

网友:
我这里有个和你型号一样的  也是联想的一个正方形IC是CHIMEI的 我的是面板被我扎坏了

网友:
楼主再描述一下,没看懂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9-01-13):
我有一台PV190WLCM屏的Q4烧啦不只型号请指教

我有一台PV190WLCM屏的Q4烧啦不只型号请指教

网友:
楼主,你上传的程序是通用板的程序,说明你是用通用板在点这个机器的屏,那可能是你选择的程序不对吧,你可以再刷其它程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