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板开机电路故障

楼主(2008-04-12):
华硕845G主板。接上电源。主板的5V代机电压灯不亮。PWR健无3.3 或5V开机电压。南桥旁边406管发热很快类式1117管。换悼此管故障同样。请问是怎么问题

网友:
测试1117工作是否正常啊??电源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1117 对地阻止如何,短路的话SB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你的板SC了啊。。。你最好测一下那个管的阻值啊~~~~

网友:
跑下5V电压线路和3。3V电压线路,从PWR、REST到主板电源20(24)接口,查哪个无件短路。

网友:
SB 会发热吗? 如果是, SB 坏了.

网友:
管子附近应该存在着短路的元件,仔细查找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