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45主板跑D7是如何解决?(已解决)

楼主(2008-04-12):
客户送来一台这个电脑,刚开始跑到D5就不动了,后来把CMOS放电后,跑到D7就不动了.这一般是哪儿的原因造成的啊?
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
[
]
cpu
cpu供电

网友:
描述详细点,无从下手呀。
:L

网友:
我认为新手区会欢迎你的
不过你可以换一下内存试试

网友:
换过内存了,不是内存的问题。
现在是这样的:
1.不加电:给CPU供电的场管的D极在装上CPU后,对地短路,或是电阻相当的小,只有3欧左右。
2.加电呢,CPU供电是1.32V。
3.内存电压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刷BIOS先啊,查北桥工作电压和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上CPU短路还能用吗
不装会不会呢

网友:
装上CPU有3欧应该不算短路的

网友:
槽
bios
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的
内存方面不好的话会使bios的文件破坏(是华硕售后的维修大叔说的)。
那你就刷一下bios吧

网友:
这种现象呀照你说的电压的很正常了那很可能是BIOS 了

网友:
今天又拿了一块坏板子,是北桥有问题的主板和这块板子是一样一样的。
把BIOS拿下来换上就OK了。
不过遗憾的是,当把这块主板装进机箱后,就又显示D5了。
现在还得刷新BIOS,不知道我的编程器能不能刷好。

网友:
原来是内存的问题。这块主板上面有二根内存,插上另外一根就不行了。换了就OK了。终于搞定了。谢谢啊。

网友:
你把那根点不亮的内存用橡皮擦擦金手指 我碰到好多

网友:
发个D0和D8的代码含义,(版主们记得加点分哦~~)
D5和D7刚好在中间,参考一下:
0xD0: CNFGR_AMP
Enables Advanced Memory Protection to the level selected in RBSU.
0xD8: CLR_BASE
clears all base memory except the 1'st 128k and the last 1k.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换滤波电电容吧,应是内存检不过去啊,最好两者都换了啊,替换法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