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固件的故障

楼主(2008-04-12):
我有一块MX  20G硬盘,2B020H1。重写固件时,安全模式下,可以成功加载LAR文件,也可以成功加载RAM文件。可是,从正常模式进入时,就出现“roadmap  loading  error",不能进入固件菜单中。
请问各位朋友,这个故障是不是硬盘的SA区出现了坏道?到底原因出在哪里,请大家帮忙解决,多谢!

网友:
你可能是刚接触修盘吧!
如果能加载LDR的话,你可以进去看一下就知道SA有没有问题了!
你这样问人家很难给你回答的,坏没坏要做测试,

网友:
多谢解答!可是出现:roadmap  loading  error,这个是什么意思,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1安全模式加载LDR,RAM,然后做写测试,复位四项模块,看看是否正常。(简单的)
2安全模式加载LDR,RAM,做写测试,看看是否报错,硬盘写测试通不过,也不一定就是SA区有坏道,有时候重写醒块组可以解决,查看模块和模块组,哪个坏了写哪个,
3迈拓的2B的问题还是好解块的相对于MT其它系列呀,慢慢来

网友:
”落叶流声“
又一个中国硬盘基地的版主跑这来了!
八喜那里人力资源出现危机

网友:
roadmap  loading  error 我觉得可以解释为模块的目录(其中包括一些路径)装入出错。

网友:
找个版本对得上的硬盘,写一下模块组估计就好了

网友:
无笑天神,不要说嘛!再说了,我们都不来了。呵呵,开玩笑的。

网友:
大家都跑这们证明这里确实有吸引大家的地方!
到少我感觉这里注册的不像硬盘基也那样新手太多,无法管理。

这也感谢这里的版主们的幸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