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XE开机蓝灯常亮不显示

楼主(2008-04-12):
方正FG769-XE显示器

故障现象:客户讲述使用过程中,突然听到显示器里发出啪啪声,然后显示器就灭了,现在的现象是:开机电源蓝灯常亮,无高压,二次电源正常,是不是应该查行推动电路,行推动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应该具体怎么查,重点测试哪些测试点,望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挂了.直接更换吧.打火一般都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如升压正常的话.检查推动电路是否工作正常,行管是否被烧断路.  具体方法,行激励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2:推动电阻两端是否有几伏的压降.  3:用数字万用表2V档测行管B极是否有-0.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MCU故障,详见‘方正FG769-XE显示器通病解决’

解决方法:1.重写EPROM(24C08);
             2.开机状态将MCU(NT68F65U)的15脚对地(GND)短接一下,
                对EPROM(24C08)进行初始化即可.
             3.进行第2项操作后,故障依旧的话,即是MCU损坏,更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