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08-04-12):
我在维修主板中发现一个主板能过到26,显示器也亮了.就是检测完内存时就卡到不动了.每次多一样.换内存也多能检测正确检测到.就是过不去.键盘亮一下就不亮了.死机一样.请问各位大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在就是更新下BIOS看看

网友:
同意二楼  查一下内存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刷BIOS
更换I/O
测试I/O的时钟

网友(2008-05-21):
先排除CPU散热问题,看是否是CPU引起的死机,没有问题的话,在检测内存的供电和时钟是否稳定,内存上拉电压的精密稳压器输入输出是否稳定,如果都正常,再检查BIOS芯片是否被氧化或接触不良,最后刷BIOS试试.

网友(2008-10-15):
我是初学者,学习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