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台海尔的本子,点不亮,求助(已修复)

楼主(2008-04-12):
检测故障:插上电源表,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无反应。检查发现有一个USB口插坏啦,+5V和旁边的数据脚变形和U口的外圈金属壳短路啦,分开以后还是一样不触发,测试有3V,5V.换南桥,涛声依旧。82801GBM的南桥,没有维修思路,向各位大侠求助,(换了 KB3910SF好了)

网友:
这么快就换南桥了................?            EC  IO之类的查了吗?

网友:
EC  I/O 怎么查啊?没有资料,也只能代换。还没有件,南桥有现成的,就先换了

网友:
呵呵,开机按钮没有问题吧..........

网友:
楼主设备似乎不错,换南桥轻松轻松哈,

网友:
开机按键没问题,检测开机按键一脚对地,一脚跑线路直接进南桥。该怎么修呢?请大家帮忙

网友:
用的是什么EC?单片机南桥都起振没有?先查供电!

网友A:
依照我在电子厂的经验 先看下BIOS 在依照主板的开机时序,一般按开机键有个信号被拉底送到EC,EC在发出2个信号送到南桥.

网友:
检查看看晶振有没有起振,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照我在电子厂的经验 先看下BIOS 在依照主板的开机时序,一般按开机键有个信号被拉底送到EC,EC在发出2个信号送到南桥.

请问什么是EC啊,怎么去查!

网友:
对呀,支持下新手,可以解释下EC电路吗?谢谢高手们的支持,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开机时序讲解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