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坏了舍不得修

楼主(2008-04-12):
搞电脑搞久了,也遇到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情,今天这个事情更还是头一次:
自己用的电脑
主板:杂牌815EPT(红板,RTM560,ITE8702F-A,IRU3013的815,厂家型号全无)
CPU:图拉丁1G
内存:TOSHIBA原装颗粒双面SD条子,在老DELL机器上拆的
显卡:七彩虹MX440不知道什么版本的(早没标签了)
声卡:YMF724-F
故障原因:以前一样的配置好的,但是CPU只能上到1.42,进系统肯定死机
前段时间突然不能开机,懒的检查,用14脚接地强开,启动了,进系统发现COM1和COM2上面两叹号,也不管,能用就行
想着破罐子破摔,超到1.6,机器正常,声卡超掉了(爱超的人都知道,板载声卡一超就掉),用了几小时(最近几天都用这台电脑在论坛逛),居然不死机,后降到1.45,有声卡了,将就用了几天,今天找到一个724声卡,把板上声卡关了,超到1.8,正常启动但没有屏显,但是从检测卡上得知,显卡超掉了
于是降到1.7,进系统了,10分钟死机,后来降到1.6,全部正常,打了大概2小时魔兽,没有死机,于是搞了几张图上来
原来不超的时候主板100的状态,用的是优化大师7.72749,以下全是该版本
这是把跳线掉,主板133的状态
这是现在的状态
我奇怪的是:机器没有坏之前,超到1.4左右就黑屏,主板坏了部分后,居然出了这个结果,各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吗?
我这个板子现在是不想修的了哦,呵呵,里面评分标准第一个是这个U,第二可是3.0E呢,第三是XP2600+哦,现在我就这样靠拔电来开关机,要是修了,修好了又超不了,那不是很亏哦

网友:
1.0 超到1.7   ..够强的   我的硬改为133的外频 ,  也就1.33     却再也不能超了

网友:
关键是我板子没坏之前也就到1.4左右,而且这个板子还是杂牌,真的很奇怪啊,而且我试过1.9,居然跑26没有屏显(说明板子启动了,显卡启不动)

网友:
我长期玩超频的,以前一般超20%不得了了,我原来的SP2500+(754核心,主频1.4)据说是超频极品,结果只能到1.7,P3-933也就是搞到1.2,我现在的3800+(940核心,主频2.0)更垃圾,到2.23就死机,而且以前超的时候外围都选的好,这个U和这个板出现这个情况,超到70%,确实少见少见啊,看来我要查出这个板子怎么坏的,以后把要超的板子的这部分都搞坏,估计就好超了

网友:
你真乃牛人也哈哈...既然这么爽那就这样用好了,反正是自己电脑,自己喜欢就行,怎么开机还不都一样

网友:
呵呵,这个机器确实比原来用起要爽多了,就是COM口不能用了,明天我的枪和编程器就到了,不知道LPT还能不能用,不能用只有把我的老C500翻出来刷BIOS了,那个只能超到575呢

网友:
我刚入DIY时,也想超频,也超过频,但是现在没多大意思了。双核四核了。

网友:
这个算是老牛了
老CPU其实超起来更舒服!
还有外国更变态的

网友:
本人最高的纪录C566在一块修过的V星板上超到112正常工作,124能启动,整整超了个翻倍,还没有加电压。不过现在对超频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网友:
超频只能加速硬件损坏的速度而已......
很多广告说某某硬件能超频多少,有误导消费者之嫌啊

网友:
超频并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因为根本超不出多少,C333超到415,主频是上去了,但使用起来并不怎麽显快.AMD350超到440,使用约15分钟就死机了,查为CPU损坏,从那以后还没玩过超频,今天看到版主能将1G超到1.8G而CPU 不会损坏,莫非我使用的方法不对?以后有时间向您请教正确的超频方法,望您不吝赐教!

网友:
那样的配置,超到1。8  竟然还能玩魔兽,真的不简章,

网友:
遇到像我一样的同类了 我是无u不超 逢u必超  像图拉丁这种u也是很有超频潜质的 如果主板够强悍 理论上超2G应该没问题  1.3G oc 1.73G 我试过很稳定 再高没法超 主板承受不起 至于楼主碰到的稀罕事 估计是时钟芯片的引脚开裂 致使外频突破限制
纯粹猜测
另外你这个评分是优化大师测得吧 很遗憾 非常片面 不够标准 以前我也用优化大师测 很多测的成绩都让我惊讶 有飘飘然的感觉 你玩的魔兽估计是魔兽三吧 魔兽三对硬件要求不高 中高端的p3配置都能顺畅 我朋友一个黑吧 就是用图拉丁1.3 256内存 400显卡 玩魔兽三一点也没问题

网友:
对OC没有什么兴趣.
我的CPU,特别是做服务器性质的CPU都是DOWN CLOCK来用的.

网友:
呵呵。跟我一样。我也是碰到U了就要超一把的。我现在的E2140拿过来就是上的333*8,默认的200*8能不能点亮还不知道呢!呵呵。

网友:
SP2500+一般U的体质都比较不错,关键在板子上

这是当年超的,不过现在对OC也没什么概念了,懒得超了,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想下,现在有谁的电脑能用个10年8年的。
超频的确是会加速U内部的电子迁移,不过即使加速,再还本身还没到老化的时候基本就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