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忧虑~!!!

楼主(2008-04-12):
我有一个unipac B084SN01 8。4屏高压板烧了,但不知道我的屏里面有几个管,问一下大哥们,怎么才能知道有几个管啊,还有一个问题目是我想改一个高压板,但是不知道我的屏是几V的怎么办啊大哥们啊,谢谢了~!~!~!~!
问题

网友:
帮一吧,老师们谢谢了啊~!

网友:
你那个是8.4的屏吧?能不能告诉我用在什么地方哦?

网友:
大哥我的是DVD~!上用的

网友:
那应该是5V的电源,一根灯管

网友:
哥我买一个板回来能自已改么,谢谢

网友:
估计不能改,因为DVD上的和液晶上的不一定一样,你可以考虑修坏了的高压板,这样元件要好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