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单色故障,怎么样快速判断是否碰极?

楼主(2008-04-12):
现在如果一台显示器单色故障是否可以用换信号线的方法来讯速判断是否砬极?,
另外问一下碰极故障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判断.
我看高手有用信号线互换的方法来讯速判断故障所在通道的前后级,不知道那位有这样的经验.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碰极一般指灯丝与阴极间碰极,分冷碰极和热碰极。冷碰极开机就出现偏某一种色,继而出现回扫线,断电测量灯丝与阴极相通,热碰极刚开机正常,过一段时间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
单色不一定是碰极 你用示波器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