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的问题

楼主(2008-04-12):
我现在有一台联想的电脑要开两次机才能正常进启动.
我看了一下主板和电源从外观上看都没有什么,看上去还很新
请大家给我支一招

网友:
很可能是电源和主板问题,首先换电源试之,然后换主板试下,要是主板问题可能是主板COMS电路和开机电路故障。

网友:
楼主,你要说清楚.你的机型是什么时候买的,说明配置,这样好分析

网友:
不好意思是联想同禧308的电脑
电源没有问题我看过,主板看上去好像才买没有多久

网友:
像这种情况,大多都是主板的问题,先换一下电源试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