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主板通电自动开机 测电源插座第九脚对地56

楼主(2008-04-12):
INTEL 主板通电自动开机 测电源插座第九脚对地56 不懂怎么搞
主板
Intel

网友:
先看下绿线是不是短路了?还有先板子比如你最后次电脑段电的话会跟着上次的自动上电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此板自动加电时测试卡是不是没有复位,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把I/O先换一下,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三极管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