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32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8-04-12):
MAX1932用什么可以代换,联想机器上的,好象是CPU电源管理的芯片。故障是CPU没有电压

网友:
没见过这个芯片 机器具体什么型号? 最好找一样的芯片换 MAX1932??实在想不起来是什么芯片

网友:
需要用原型号代换,送上图纸一份。

网友:
、。。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谢谢了,机器弄好了。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