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N8X 要开机过2分钟才能用

楼主(2008-04-12):
ASUS A7N8X
一开机黑屏,过两分钟才听到滴一声,之后就可以用了!
电容没坏,电压正常!

请问题这样情况,那里坏的机会多一点?

网友:
可能BIOS多,可能接触不良,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
电源还过了么?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摸摸那个华硕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烫不烫

网友:
你看下电源是不是很古董的那种,换个电源看下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事情
真是神奇
等着看楼主结果

网友(2008-10-13):
拆掉w83L78就可以了。

网友:
w83L78是什么IC来的??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好像是开机的时候检测主板风扇是否正常.这个芯片会导致开机慢的问题.拿掉没有关系的.

网友(2009-09-07):
拆掉w83L78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9楼大哥高手啊,拆掉这个果然好了。

网友:
w83L78学习啦,我建议还是不要拆掉,它是保护元件!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高手啊,原来w83L78这个用途

网友:
真是没有想到!知识是点滴积累,我们每天都在进步.今天又学到一点.

网友:
贴个芯片资料 大家用得上,看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