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位那位兄台,有没有和我一样的问题,本本听歌就卡,或死机蓝屏

楼主(2008-04-12):
听有些歌的音量开到最大时候,就会感觉.机器很慢. 严重的时候死机,蓝屏 不是一台本本这样了.我是卖本本的,我碰到好多次了,好几个本本都有这样的问题,有人说是内存问题,

(注:请不要回答我系统从装.我装过N个版本)

网友:
新本本,1.一般是内存条的问题,好多本本的内存条插槽易震松.
2还有一种是就是硬盘接触不良,
3本本儿的电池质量不良和接触不良也可能造成死机和蓝屏,
4目前联想的一种本本儿有类似这种现象的保护设置,但不会蓝屏,
第一种现象特多,

网友:
这样呀,谢谢了888888888888

方维 -10 恶意灌水

网友:
换硬盘和内存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