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出问题了。

楼主(2008-04-12):
今天遇到一台,LG纯平,17寸显示器,故障现像是,插上电源,里面有响声,经查,发现,二次电源,整流管接的哪个,无极性电容,损坏,无极性上面标的是,1KV 561K ,在测,二次电源,F630,也短路了,在看了一下,电容也古包了。电容上面标着:160V 47UF,

我装了一个,2KV222K的无性上,换上去,换了一个新的F630, 在换了一个,250V47UF的有级性的电容,换上去,开机
,屏幕能显示,

但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故障,

出现,有抖动,上下拌动, 抖的不是太历害,我看屏幕上的字,没有跟着在抖,屏幕上的字,没有抖,
我把分变率,打到,800,600,,打到,85HZ,好了它不抖了。 我把它打到,1024,768,85HZ ,它有出现原来的上下科,屏幕显示的字没有抖,

不知道修哪里了。 我看了板子的上电容,其它都没有古包的。
来问下前辈们, 我下一步,查哪, 该修哪了。

十分感谢。

网友:
就是从,变压器,过来,经过一个整流二极管,和电容后,变成了,50V的,那个,无级性电容,、上面标着,1KV,561K ,

这个电容,是无极性的。

网友:
显然是那个无极性电容代换的不对引起的,首先代换的就有问题不去分析.用参数一样的.561,222的要差多少自已算?

网友:
换下的电容差太多了,自己找个一样的再换上,看看结果再说!
修显示器有的时候只能找一样的,代的话参数也要尽量想同,要不故障有可以扩大化,还会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D 升压后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2KV222K与1KV 561K 是不行的相差很大的
这个你不会去换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