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联想19寸宽屏显示器的外壳

楼主(2008-04-12):
本人有一套联想显示器的配件,只差外壳了,自己想把他组装好,就差一个外壳。那位大侠有的话请提供给我哦!要求九成新以上,最好是新品,这样看上去也亮一点。QQ:574070211

网友:
我这儿有LG1753的全新外壳一套,同时通用外壳17,19我这里也有。如果你手里有联想套件,估计使用通用外壳是不行的, 必须使用联想外壳才行,但联想的液晶外壳如果维修站申请,起码也要200多元一套,还不一定有货。如果使用通用外壳,驱动板和电源板就用不上了。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 学习一下:@ :@

网友:
我们有 19寸的宽屏外壳 价格很优惠

网友:
是联想19村宽屏的吗?请问是联想的那个型号,那个代工的。如果谁有方正19寸宽屏外壳也可以的。另外我有联想与方正的原装电源板,有外壳的与我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