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机开机10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08-04-12):
旧机开机10分钟自动断电而且 适配器异常发热

网友:
先看看整机散热好不好!!!
最好自己先清洁一下CPU风扇!!

网友:
基本上是风扇的问题,这就是夏天的感觉,主机的易坏地方,散热问题,换个风扇看下,不行就是电源问题,基本是这2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的CPU的温度太高了啊,。。。。

网友:
1。查风扇,因为散热问题很重要,
2。查电池充放电电路,因为适配器异常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