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800SE显卡问题!

楼主(2008-04-12):
我的显卡因一个“FZ4B 1000 16V”的电容鼓起来了,更换了一个“3300uf  10V”的电容,换好后几天使用正常,但是感觉更换后的电容旁边的电容发热较大,便加装了一个大的散热风扇,现在开机会报警,有时拆下显卡再装回去又能进入系统,我试过了很多种驱动程序,但是都一直都会出现偶尔进不了系统,显卡报警的故障,
故障显示内容为:
“YOU HAVE NOT CONNECTED THE POWER EXTENSION CABLE TO YOUR RADEON 9800 VIDEO CARD,PLEASE REFER TO THE GETTING STARTED GUIDE FOR PROPE  HARDWARE”
请各位朋友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意思大概是:你没有连接显卡扩展电源线,请查阅硬件配置说明.

你这个显卡有外接电源口吗?

网友:
有的,有外接电源的。没换电容之前一直都是正常的,只是更换了电容后才出现这个显卡报警问题,会不会电容的电压不够引起?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外界电源的滤波电容,你这个电压有点低,你换一个16V的看看不久知道了

网友:
换容量大点的,耐压高点的电容,从旧主板的CPU供电处拆一个原装的耐压在16V的应该可以

网友:
好的,那就再更换一下大容量的电容试试,谢谢各位热心帮忙,感谢啦!

网友:
好像换的电容太大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重新启动一下电脑就没事了。

网友:
原先板上的电容现在发热很大,更换更大容量(UF)相同电压(V)的电容有助于提高耐热度吗?或许说减少爆电容的现象。
原 1000uf  16v 电容更换为 3300uf  16v电容?小弟对这方面没什么经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我试过这种现象,两个470uf的换为1500uf就出现你开机的英文了,改换680uf就ok 你试试换回1500uf

网友:
电容要换一样的 你换的是10v的电容 找个2200 1500 3300uf 16v的电容在测试一下

网友:
现在已经换了一个1000uf 16V的电容,电器店随便买的,不到一块钱,现在显卡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
之前偶尔买到一些电容装一般60hz电源正常
上开关电源 电压下降发热
应该电容质量不好不适合开关电源

网友(2008-05-21):
的确很娇嫩。、2222222

网友:
常言说的好帽子大一寸不能大一尺!
你换的太大,都三倍了。
容量越大漏电流越大,而且还要和电感匹配!
耐压越高漏电流越小,你真好都反过来玩怎么行呀!
再讲究点就要说频率响应性了!!!
建议换1500UF/20V缩体电容!或者换更好的固态1500UF/20V!
淘保上有自己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