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t灯常亮

楼主(2008-04-12):
一块815主板测试卡显示reset灯常亮,应该从哪里入手维修?一般会是哪块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解决,谢谢了!

另外如何才能增加阅读的权限呀?

网友:
购买VIP会员,阅读权限就大了。
reset灯常亮,查I/O,南桥,时钟。。。。。。复位电路故障了。

网友:
产生复位的前提条件是核心供电,时钟满足,之后才会产生复位

网友:
先测一下主板的主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看看RESET针帽是否正面,
如果CPU的供电正常的话,则可上CPU,内存,显卡,看跑码对不对,
如要还不对可以考虑涮一下BIOS

网友:
复位灯常亮

·· 插上假负载量各组复位电压·
·
·· · 然后在根据判断一个一个决绝·

网友:
看看有没动跳线,然后主供电,时钟。。。。。。

网友:
楼上讲的都很对,常亮。复位电路有问题。先检查供电,时钟

网友:
核心电压又。时钟怎么办,没示波器,不能确定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你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测晶振的两脚 如果在0.5V到1.6V  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检查cpu电压 复位电路等

网友:
根据资料显示,这种情况属于复位电路损坏,应重点查查复位电路

网友:

查I/O,南桥,时钟,复位电路故障了。CPU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