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00死机故障

楼主(2008-04-12):
DELLD600死机故障,加焊了内存接口,北桥,显卡,南桥,还是死机,装系统不死,用起来就死,系统已换了多个版本,故障依旧。

网友:
用了专业内存软件RST,测试内存,全好。。。。。。郁闷。。。。。。还是死机

网友:
为什么加热那么多东东呢? 为什么偏偏没发现网卡呢?  为什么不知道D600的通病是网卡脱焊呢?太多的为什么想问楼主  呵呵  还好没加热坏

网友:
呵呵,谢谢。网卡已经加焊过,能开机,说明硬件是好的,死机就怀疑是脱焊,所以加焊了。朋友

网友:
那请问HP NC600的情况和楼主一样~一开始是键盘时好时坏,加焊键盘管理芯片 ,好了 但是没用多久就出问题了,具体现象是易死记,开机进系统要半小时,卡~~~

网友:
我也是菜鸟哦,朋友们,死机猛于虎也!
死机之经验:
1。南北桥脱焊
2。内存和内存接口
3。硬盘和硬盘接口
4。网卡芯片
5。K/B及其接口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