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CRT,查信号不显示亮绿灯

楼主(2008-04-12):
原故障是图像有水纹干扰。拆机后,不插信号,有OSD,但有像水纹的的干扰。插上信号不显示,亮绿灯,此时G1拉至-180V。然后观察到视放有虚焊,没想到电容存电,把后级视放补死了。现在不知是哪的故障了?想测也测不了。
想问几个问题,想这样的干扰,除了400V电容,二次电容,同步电路,视放电路会有这种现象吗?
如果有,应该查IC供电滤波电容吗?
还有就是如果视放有问题,G1会不会引起保护了。

网友:
MAG 17‘ CRT,十秒钟二次就保护

因为下班走的匆忙,行场IC型号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