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华硕P4XP-X 845主板,检测卡跑到08

楼主(2008-04-12):
有一华硕P4XP-X 845主板,不亮机,测量情况如下:
1:主板电源插座除14脚无电压外,其它脚电压正常;
2:PWRSW座5V;
3:测试卡显示08;
4:这个板是可以上SD和DDR的条子的,我两种都分别试过(没有两种条同时上),结果一样。
5:此板的BIOS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上面贴了一个白纸,上面标的只是型号“B3 PBX02 1003",是不是华硕的专用的?
请各位老师给个建议或指点一下,该如何修这块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说明测试卡是直接显示08的还是 ?关键过没过CPU就查内存
查下各个供电都怎么样   时钟 复位~~

网友:
是直接显示08的,其他3.3、+5、+12、-12、-5等插座上的电压均正常,时钟和复位不知道怎么测?请指教!!

网友:
直接08,应该CPU没跑过,检查是否存在虚焊问题。

网友:
具体怎么查虚焊?查哪几个部位?是不是要换CPU座?如果要换,怎么操作?

网友(2012-02-06):
没有基础知识,别人帮不上忙啊!

网友:
呵呵,,我也碰到技嘉G31M 主板,开机就显08,应该是CPU问题,正在找问题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