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P3/600M本本装机就死机

楼主(2008-04-12):
今天修台,方正P3/600M本本装机就死机,换硬盘和内存还是死机,晕。。。。。。然后拆机,裸板装系统,发现CPU风扇不转,哦,是CPU致热而导致的死机,于是更换CPU后装XP,全好了,没死机现象了。

网友:
CPU风扇不转换CPU好了? 就转了么? 楼主这几天是不是净遇到死机的了? 呵呵 要是我风扇不转我会先检查温控或跳风扇 而不是换CPU  除非CPU坏了

网友:
不好意思,朋友们。少打字了,更正:今天修台,方正P3/600M本本装机就死机,换硬盘和内存还是死机,晕。。。。。。然后拆机,裸板装系统,发现CPU风扇不转,哦,是CPU致热而导致的死机,于是更换CPU风扇后装XP,全好了,没死机现象了。
更换CPU风扇之前,首先拆下原装风扇,加5V电压,风扇不转,然后挑选个风扇,加电5V,转了,换之,搞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