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遍新手区没找到答案的新手问题

楼主(2008-04-13):
新账号问2个问题:
1,请问笔记本 跑线路 板子正反面有什么关系吗? 和台机一样吗?
2,跑线路有哪些注意点。
知道多少说多少,狂谢~

回答你的问题

1、本子的板子正面孔是不一定通背面的,这和本子的板的层数有关系,本子的板一般是6层及以上的。

2、跑线路,最好先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经验(会跑台机主板的线路),再就是跑的时候轻点用力。

网友:
新手去就没有本本的资料,到本本区去看。本论坛以前是以台式机为主的。

网友:
如果台式机的线路都跑不了,就去跑本本的线路,个人觉得有点太难为自己了。

网友:
跑线路,看起来似乎难,1。要有点理论知识,2。俗话说:顺藤摸瓜,意思是各个芯片大多是能看到主板的排线的,顺着排线跑线了。

网友:
我只知道用万能表打阻值,GDS三脚的各个阻值,不知此法对否?

网友:
本本和台式机没有什么区别的

hyzycczz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本本和台式没什么区别,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台式上面的线顺着孔下去还能找到线路,而本本上面的线路下去多半时间是找不到线路的了,因为从中间走了~~!把理论学好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上的说到重点啊 我就是问怎么本本的点对不到反面~

网友:
本本起码是六层板,许多小板子都是八层甚至十层板,中间层也有数据线的。光一支万用表是追不了线的。

网友:
一块一块地跑~感觉独立性比较强,我说的对吗?

网友:
经验第一  时间久了 一看就知道线通哪里的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