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C3怎么下手

楼主(2008-04-13):
一台BENQ Q7C3的机器```开始接到手的时候故障是:通电不显示<能看见图像,就灭了>``经检查``FR9024烧了`俩个把他更换后`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C5707  0.22J电容 都没有坏  无助中`把TL1451的15脚对地``故障消失``也不知道能用多久``在这请教高手怎么下手去维修!!!!!!!!!!!!!!!

网友:
按照明基的通病去修   看那个F 是否烧了
      到论坛里找找  有专门讲修明基的帖子

网友:
那个保险是好的``` 查了也没看见什么动静

网友:
明基的通常就是全面补焊和那几个元件,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