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TDA4859可用什么形号集成代换

楼主(2008-04-13):
请问一下TDA4859可用什么形号集成代换 :)

网友:
TDA系列各型号引脚功能多少都有不同,很难代替。

网友:
要查找 4859的PDF  和你手里现有的IC pdf   看引脚功能才能代换

网友(2008-10-28):
TDA4859是飞利浦公司生产的电源控制与扫描小信号处理集成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种品牌彩色显示器,如联想系列彩色显示器等。

1.功能特点

  TDA4859集成电路内部主要由I2C总线接口电路、电源误差放大电路、电源初级电流检测电路、电源激励脉冲输出电路、行激励脉冲输出电路、行幅与东西枕形失真校正电路、场振荡与激励电路、行与场同步信号处理电路及行与场幅度补偿电路等组成。

2.引脚功能及数据

  TDA4859集成电路采用32脚双列式封装,其引脚功能及数据见表1所列。

  表1 TDA4859集成电路的引脚功能及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