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5200问题

楼主(2008-04-13):
这块显卡经常在WINDOWS里面蓝屏,但是在DOS里面没有问题,蓝屏的时候GPU温度奇高,烫手!已将我的一块北桥供电管和AGP供电管以及内存供电管搞坏,现在不敢用了,请高手给个思路!GPU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GPU电压过高造成的
试量一下GPU电压现在多高.

网友:
温度奇高,你看看散热风扇和BGA是否接触良好?如果真是这块卡令到你烧了上述东西,那就有可能是这块卡有个地方不完全短路把电流拉高了.按LS的测量一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看看5V和3V是否短路?有可能是BGA内部短路,这个就要更换才知.

网友:
5V和3V是否没有短路,也没有电压升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