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815eea主板开机检测卡跑D4且接上电源就开机

楼主(2008-04-13):
屏幕无显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啊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虽然这破半子以不值钱但维修永无止尽望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
前者是不是内存,查查!后是看看有没三极管击穿

网友:
内存以换了还好D4,三极管没发现有击穿现象能在具体点吗

网友:
我遇到过845跑D4的,内存什么都正常,最后洗显卡槽洗好了。

网友:
详细我就说不清了,我是听师傅以前说的。你再请教大师吧?不过你仔细查查cpu的三极管,对了可以关机吗?

网友:
门电路和io也可能啊?你仔细查吧!功夫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