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不认型号和容量

楼主(2008-04-13):
请教大家希捷7代盘和9代盘,在COM口下,没有错误的提示,但是在MHDD下,不认型号和容量,就显示个0,这个是电路板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不好意思,朋友你好像是发错了哟,应该发在硬盘版块去,你这样只有补删的命运

网友:
COM下提示什么了?
没有LBA就修改LBA啊~

网友:
如果没有进行过固件操作
很有可能是板坏了

网友:
其实我很怕大家说一些过于武断的话,
例如:测量XX电压,基本正常!
就是不报电压是多少,这个电压到底正常不正常可能只是提问者的主观判断,没什么依据的~
还有就是楼主,
COM返回信息正常,你返回了哪些信息?你怎么确定它正常的?
你现在看看型号,LBA,SN都正常吗?我感觉你这个盘正确的修改上面的信息就可以正常!

网友:
修改LBA 值就报错,初始化HDD信息也要报错
我怀疑是电路板的问题
硬盘的程序我没有动过,开始是二极管坏了,我换随便找了一个二极管代用的

网友: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结果原因不是电源问题就是数据线问题 o(∩_∩)o...哈哈~

你可以考虑更换电路板看看!
你这样问是问不出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