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22无法开机求助

楼主(2008-04-13):
V22,用了好多年了一直都很正常(电池不能用了,都是直接用电源线)。最近出现无法开机,按电源键后只是灯只是闪一下就没了,但是把液晶屏换个角度,有时又能正常开机。以为是屏线的问题,拆进去想看看,结果看屏线倒是正常。再装好后,怎么也开不了机了。

送到维修店,先是说150元搞定,后来又说没救了,说是电源方面出问题了,说这是V22的通病,但机子旧了,劝我不要修了。

想请教这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如果他们说没有救了就真的没有救了,呵呵...你放弃吧

完活

网友:
我怀疑是他们修的过程中 胡乱加电把你其它芯片给烧了.
    听你描述最开始是暗屏,高压板上有点问题.现在可能真的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肯定是他把你的机器彻底搞报废了  你也只有当废品卖了  好多水平不高的千万别去修  我这也是有好多客户带来没修好的机器 几乎都是报废  好的配件几乎都换成坏的了  ...

网友(2009-01-07):
很多都是h8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