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问题

楼主(2008-04-13):
本人现在一块三星80G移动硬盘,能认盘也能打开,但点左右键都系统马上停止响应,我里面的资料很重要,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啊?????

网友:
很多客户自己衡量不了数据到底重要不重要,
刚以来说数据丢了,重要的不行,好像没这数据就要跳楼一样,
等到一报价,数据就不重要了,有没有无所谓了~
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和客户确认数据重要性时
我就说:"您的数据到底重要不重要?"
客户:"挺重要的"
我说:"这样多,我帮您衡量一下,如果做这个数据需要XXXRMB,你会做吗?如果你会考虑做,我就帮您仔细检测一下,如果不会,我希望您再仔细衡量一下!"

网友:
楼上的是说做数据恢复吗?我的本意是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故障,为什么会那样,是盘体坏了还是电路板的故障?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不要数据直接格式化就可以了~
可以用转接口挂到机器上用光盘格式化!

网友:
如果很重要。自己不要弄了。找专业的吧。如果不是很重要。先格一下。再找软件研究

网友:
多谢楼上的分析,弄好了现在~~~~~~~~~~~~~~~~

网友:
好啊~找了好久了啊~终于找到了 谢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