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北桥为何采用CPU供电?

楼主(2008-04-13):
inter芯片组的北桥采用cpu的供电,常造成上管击穿损坏北桥的故障发生,害的大家常常白忙活一场赚不到钱。我想问北桥为何不单独供电,若损坏北桥厂家售后也不是要增加费用?VIA的芯片组的北桥是否也采用这种供电,为何VIA的北桥被击穿比较少?

网友:
LZ的建议的非常好的,最好就只坏CPU供电管,不坏北桥,那就有的钱赚,要的北桥坏了,正如LZ说的一毛钱也拿不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北桥单独供电,不知道...................

网友:
哈哈哈哈 NB单独供电要是供电管击穿不还是赚不到钱吗?最好还是把NB集成到CPU里最保险。

网友:
这样............因该要稳定一些,  CPU和NB,处于同地,等电位...............

网友:
别人厂家的设计也没办法啊  呵呵    主板还算好的  笔记本的电路设计的7形8怪的,那种设计好多你连想都想不到

网友(2008-05-13):
不是有人说过么?两个设备通迅,必须保持相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