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4-13):
我这儿有三板主板,两个百汉的一个硕泰克的,都是26不过,不知道哪儿的问题??求各位老大帮忙,,
主板

网友:
检测下AGP那边。不行刷下BIOS 试下!

网友:
同意LSD
如果都还不行
那北桥挂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

网友:
查查AGP供电撒
特别注意那个小三极管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还是单插显卡的,要是集成的查查供电是不是正常,要是单插的用酒精洗洗槽子,擦擦显卡的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