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显卡故障

楼主(2008-04-13):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以前我还没见过,也许有朋友见到过了,请教一下大家

昨天碰到的,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工具,只能描述一下症状特点

华硕6200的显卡  华硕P4P800-X主板,其它不累骜。

故障症状是不显示,但能正常启动关闭机器,显示器指示灯亮,换显卡后无问题。(所换的显卡是MX440,已排除软件故障)
尝试进入各种模式,比如安全,VGA均无显示(能正常启动)。
换液晶显示器则在启动过种程中不断提示无信号输入、进入休眠状态,启动完毕后提示:不能运行在此模式下,请重新设置为1440*900/60。
用别的显卡设置好再换6200启动,仍然一样。

后经仔细观察在VGA显示器上启动过程,发现,进入BIOS能显示,但偏暗;启动进在出现光标那一两秒钟能正常显示,颜色正常;然后再到出现欢迎使用那个画面能显示,但偏暗。别的启动过程无显。在进入系统后无显示,黑屏。
键盘操作关机,出现正在注销字眼时能显示,同样偏暗。然后黑屏直至关机。

经本人大脑仔细想想~~~~换显卡,正常启动。撤去桌面图片,隐去图标~~~`关机————换6200,开机。
启动过程和上面一样~~~该见光标时见光标,该见偏暗画面仍见偏暗画面。别的时候还是黑屏~~~~
可是当进入系统时~~~~~~~~~~桌面正常显示~~~~~~~~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就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我撤了、隐了~~~~

试着把图标显示出来——没问题
又试着设置了各种低效率,色彩,刷新率————也没问题~~~~
纳闷中~~~~~~~~~~~难道这样就好了
又把个桌面图片弄出来~~~~~~~~~~~这下问题来了,立马黑屏~~~

没办法,重新关机换显卡,又重新作一次。这次学乖了,撤掉桌面图片就行。果然没问题。
又试着搞图片出来,又黑了
这次我可就学得更乖了 ~~~~~把MMX440插回没问题的机子,打开没问题的机,嘿嘿~~~………省略中 …………把图片撤去,马上又亮回来了。
就纳闷,难不成这显卡跟桌面图片有仇~~~

不管它,东点点,西点点,东开开西开开,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无聊中的使用,
最后,终于给我发现,引起黑屏的“直接”原因在哪里。

原来在显示器上,任何东西,鼠标、图标、窗口、桌面图片等等等等,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不能贴近屏幕的最右边。只要一移过去,立马黑屏,只要一移开,一闪就亮回来。
请看图:鼠标离右边还差一点点,什么事也没有。

但只要再移过去,马上就黑屏(亮点是反光的):

不管是任何东西,只要不碰到屏幕最右边边缘,就没问题,但只要一碰到,马上就黑一移开,一闪就亮回来。比如桌面图片,不位伸,只在中间显示,没问题,一拉伸,一碰到最右边,马上黑~~~~
这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开窗口开网页玩游戏。只要不全屏,不要让任何东西碰到屏幕最右边,就能正常使用。

这个显卡的故障和现象就是这样了,还好当时有两台机子换配件。
这已经是我在没任何工具的情况下能做到的程度。不满意别说我哈

就此请教一下大伙,如果你们见过、修过,或者知道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显卡故障,请不啬留下宝号和墨笔~~~~以让我增长点见识经验~~~~

最后,
最后,
给大家提个问题~~~我上面这句话中:
“这次我可就学得更乖了 ~~~~~把MMX440插回没问题的机子,打开没问题的机,嘿嘿~~~………省略中 …………把图片撤去,马上又亮回来了”
……省略中……
是省去什么步骤,请有空没事干的朋友给个答案

网友:
是很奇怪,黑屏的时候显示器的状态灯有没有变黄?

网友:
谢谢龙猫,确实漏了这个重要的现象
黑屏时,显示器状态灯没有变黄,仍是绿的

网友:
我昨天有块4000的显卡,现象是主机正常,显示器的灯也是绿的,就是黑屏,我把GPU用风抢加焊了一下,烧了一个下午没事,晚上给客户拿到家里当时没事,好的呢.等我回去后一两个小时客户打电话说又出现原来的故障了.没办法.我叫他明天拿过来,嘿,今天早上他又打电话说没事了.真搞不懂,难道还是GPU出现的故障???

网友:
看你说的我都有点头晕晕的感觉

网友:
出去一整天回来,
没什么人发表高见~~

网友:
不会是磁场的问题

还有,今天我打电话给他,叫他把任务栏移到左边,不要让弹出的消息类碰到右边
再开网页,留一丝不要碰到右边,据其说,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上网,什么问题也没有。

另外,那个小方开散热片很烫,装了个小风扇也一样故障

网友:
奇怪!!!装个好风扇,可能救星了,我向着

网友:
一塌糊涂 真搞不懂 谢谢分享

网友A:
这个我想可能是驱动问题,6200好像要专用驱动的,你的显示器的屏可能向右边延伸,而左边还是不变,可显示器的光线又不能照到右边,所以把东西移到右边就黑屏.你把所有NV的驱动删了,再找个6200的驱动装上,在属性那好像有个显示设置,看看是不是在这可以调?????呵呵,只是异想的.

网友:
这有点象是垂直和平行的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想可能是驱动问题,6200好像要专用驱动的,你的显示器的屏可能向右边延伸,而左边还是不变,可显示器的光线又不能照到右边,所以把东西移到右边就黑屏.你把所有NV的驱动删了,再找个6200的驱动装上,在属性那好像 ...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因为以前好好的,我恢复了备份也不行
不过现在这块显卡已经转到我手里了,有空我慢慢摆弄看看

网友B:
楼主应该是使用了远程控制吧 ,就不用换来换去那么麻烦了!看来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不是亮度偏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使用了远程控制吧 ,就不用换来换去那么麻烦了!看来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不是亮度偏暗吗

开机关机过程中,可以看到画面时亮度偏暗

但进入系统后亮度是正常的

网友:
那是卡還正常.你下載個MATS測試顯存睇嚇有冇壞啦

网友:
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啊:

第一:显卡是好的!
第二:主机没有报警!通过!
第三:显示器灯为绿色,常亮!
第四:系统都正常进入!用一会儿,是不是自然重启?或都黑屏后不重启,指示灯常亮?

如果以上达到了,就是主机电源问题!

我遇到过两次!!

网友(2008-05-14):
可能是供电问题

你看看是不是核心供电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gpu开焊

网友:
看看显存

用手摸一下显存有没有发热的  看看电容有没有露液的

网友:
求ms-7187 bios

求 ms-7187 ver:1a 主板bios 好像是V星给德国做的

网友:
真奇怪,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没见过,看看谁有最终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