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上电后点不亮 诊断卡无数字显示

楼主(2008-04-13):
求助 主板上电后点不亮 诊断卡无数字显示
点不亮

网友:
短接电源绿和黑线试试,如果可以加电,再检查

网友:
如果你的诊断卡正常,那就是板不上电。关于此项的维修建议你去新手那里多看资料。

网友:
这问题最常见.通病呀.呵.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先拿出来看是不是漏电。再查CPU接触。。。最后查板

网友:
好像是主板没通电试试换一个电源我以前也碰到过不过也有可能是板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