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8-04-13):
有两个SOLTEK的板子,754的,一起送过来的,都是无复位,CPU供电1。1内存供电也不正常,就是死活找内存供电在哪儿,请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
楼主你又不说型号,又不发个图片上来我们怎么知道呢?

网友:
主板上的各处供电都是由相应的场管提供的,一般都离供电点不远

LZ
慢慢跑跑线路吧,不要找人帮忙,这是最基本最基本

网友:
754  amd的主板,我们这里用的比较少,我知道478的一般都都在内存插槽旁边

网友(2009-04-09):
CPU供电不正常查场管G极电压,偏低一般都是被某个元件拉低所致,查IC输出电压,如果偏低,跑IC输入电压连接的贴片电容和电阻

网友:
主板没复位,首先修电压,电压有了复位也就出来了,慢慢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