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V-E SE北桥MOS管问题

楼主(2008-04-13):
到手一块华硕A8V-E SE,黑色大板。正常使用中,但摸下北桥散热片发现烫手,换了个超频3的CPU散热器可以吹到北桥,就感觉没什么温度了。
可北桥散热片右边的2个MOS管,左右2个的,我手摸上去还是很烫手,什么问题。高手赐教?付个温度测试图,帮看看哦?
华硕

网友:
华硕的主板北桥供电管和显卡供电管都会发热,
如果感觉有老化可以用原型号代换掉!

网友:
请问mos击穿是不是主板就点不亮,那要是三极管呢?大师讲讲吧?例如cpu旁的mos管,谢谢!

网友:
LZ
你的主板到底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
我晕``
你还开起机子摸温度?
快查查北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