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40画屏的问题!

楼主(2008-04-13):
有一块V星GF440的显卡,开机时有一点虚线小花,进入桌面后无画屏现象,可显卡驱动装不上,安装过程提示错误。重起后蓝屏报错死机。要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删除后才能进桌面。还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桌面

网友:
加焊一下GPU,实在不行就只有扔了.呵呵~~~~~~~~~~~~~~~~~~~~

网友:
用MATS 扫描一下看看有没有RAM不良?????

网友:
可能GPU坏了,算了,这种卡太老了,不要了.

网友:
用mats测一下哪个颗粒有问题,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