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74显示器老是烧升压管是什么原因(已修复)

楼主(2008-04-13):
明基Q774显示器老是烧升压管是什么原因,能进到正常的画面,就是一下就很烫,一下就烧了

       已经修好是二次电源的推动电路的电阻变大造成的,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已换过高压包,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就是不行,能正常升压几秒就很烫

网友:
二次电源电压为多少??

网友:
你是否换过升压线圈??升压线圈坏会烧管的!
还要查一查二次电源的推动电路!推动不足也会烧管!

网友:
已经修好是二次电源的推动电路的电阻变大造成的,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检查升压电感.S极对地电阻.升压推动电路.

网友:
我觉得 你可以换下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去试试?
    因为我也维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子
换咯就OK拉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哟  …………………………

网友(2008-10-08):
显示器问题真多,都不知如何修.

网友(2009-04-04):
联想呢!!!我有一台联想现像是一样,但不知道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