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3P 接信号线黑屏

楼主(2008-04-13):
三星173P,17寸液晶,不接信号线有无信号输入提示框出现,接上信号线就什么字都不出现,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此机接主机偶尔也能出现画面,但几分钟后会黑屏,什么也没有,这时拔除信号线,再开显示器会出现无信号的提示框,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这种机子只有个开关键,是触摸的那种,打开机子查过,电容之类全部正常,问题应该在解码板部分,请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三星的MCU坏的真多啊 ,买个回来换个看看

网友:
对,先按通病查;如果换过MCU后故障依旧,再查HV通路。

网友:

三星的MCU坏,三星通病。换MCU当时可以好,用不多长时期。会坏。最好用通用板换。

网友:
三星15液晶屏维修

三星15液晶开机花屏,白屏,故障 。用通用板代换后依旧。检测屏供电正常,更换屏上IC(LXD91811后,正常。

网友:
液晶电源维修技巧

液晶电源维修,可用电脑电源ATX的+12V,3。3V,+5V代用判断。

网友:
AOC液晶容易出故障的地方

AOC液晶容易出故障的地方,驱动板上的MCU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