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显卡变64的

楼主(2008-04-13):
我这有个杂牌的5200显卡来的时候不亮我把主芯片的管换完了亮了就变成64M的了。这是什么问题以前也遇见过这种问题一直没修上,用检测软件测不出问题!求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
你的卡是有几个显存芯片的?
有一半显存芯片不工作.
上个图.研究下.

网友:
显存问题多一点..重焊.

网友:
5200一般是8个RAM组成128M128BIT或者4个RAM组成128M64BIT的,如果8个RAM的显示64M是上面4个RAM出了问题或者是只用了8个RAM的一半,那么可以用MATS测试一下,测试显示如果只有64BIT,就证明上面4个RAM没有用到了,可能是上面RAM坏或者是BGA坏,当然要确保外围元件是好的.

网友:
我 估 计是 显存虚  焊的  多

网友:
换的时候把显存周边电路弄断路了。。。。。。。。。

网友:
俺有一块 5200 也是一样,只是刷了 bios 后, 128 变 64  , 再怎么搞都变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