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4-13):
本人前段时间回收了一台NESP17寸的液晶显示器,来的时候故障是刚开机的时候,先显示一下,然后电源灯变黄,屏幕黑掉。黄灯亮大概2秒后又变绿灯,屏幕恢复正常,然后又重复这个过程,大概要开20分钟后才能正常显示。当时初步判断是电源供电不稳引起的,回收以后换了一个电源,还是同样的故障。没办法,拆机检查,驱动板是通用板,量供电电压正常,没有虚焊,板上电容也没问题,到此就晕了,只能这样将就着自己用。用的时候,在屏幕切换的时,有时候还会出现上面的故障,要闪2-3次后才正常。
期间有时候还会出现电源灯不亮的情况,一拆机又好了,没办法修。
这样过了几个月,显示器终于彻底不亮了,这才找到原因。
是驱动板上的保险丝处于半接触状态,导致驱动板供电不正常,显示器时亮时灭。开机一段时间热机后渐渐稳定,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谢谢楼主说出维修体会,以便同行借鉴

网友:
万事有果必有因,而我们感到奇异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根缘。在维修时无论遇到多么奇怪的故障现象,只要把原理搞清楚了,基本功打扎实了,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挺奇怪的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

网友:
万事有果必有因,而我们感到奇异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根缘。在维修时无论遇到多么奇怪的故障现象,只要把原理搞清楚了,基本功打扎实了,都可以解决的。

很有道理 做维修的都要很细心 这样才容易找到问题的根源 顶~!··!!

网友:
看来维修真的要仔细检测才能找出问题根源,学习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两台显示器出现这样的故障!不过没有你严重!拆机后也找不到问题!开始装上后就好了!另一台不行!正在郁闷中。。。。。。。幸好看到你的帖子这才找见问题!谢谢啦!!以后再有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拿出来研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