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IBM的本本,花屏该而且有时很暗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8-04-13):
今天我店里接修一台很老的IBM的本本 型号是2652 刚一来他一说拉我建议他不修拉,他他始终坚持没法我就打开看看,
现在他的本本的故障现象是开机花屏有时能好一下,而且屏有时又很暗,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呀,我觉得是连接线的问题,但由于手里没有这型号的连接线换所以没法确定,请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
接线

网友A:
这个外接显示器又是正常的!

网友:
外接正常说明显示是没问题的,多半是屏线的问题,屏电路有问题的话是不会有时好的。

网友:
链接外接显示器试一试 外接是好的话 那么请检查 高压板 还有屏线 改屏线 你应该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