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3):
我的机器电源出了问题,电源接市电,用万用表测紫、绿分别为5V和4.64V,当我把绿和黑头短接风扇不转,不知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
电源

网友:
风扇卡死也不转,坏掉也不转,断线也不转。用表测量一下12V,5V,3.3V有没有。

网友:
用表测量12V,5V,3.3V没有输出。

网友:
说明问题出在主回路上,待机部分是正常的。一般要考虑12V,5V,3.3V的整流管有没有怀,这几路的电容有没有坏,还有起振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不是太对,我想应该是开关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你所谓的开关芯片是不是494,7500哦,主电压都没有出来,关芯片什么事情哦,张老师的经验是要吸收的,建议查起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