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科技FH780FD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4-13):
显示器不结信号线开机正常,插上信号线绿灯亮,屏幕不亮.关机后再开机屏幕亮一下就灭.测量开机控制电压为4.3V,其他电压都正常,我量开机控制电压的时候,按开机键.屏幕亮了一直很正常,开机控制电压为4.44V,我怀疑是开机控制电路有问题,可是又不敢确定.我去掉电源,过了一会再试机又和以前一样了,开机电压还是4.3,屏幕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换高压板正常了,可能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呵呵 ,要是CRT也能换板子,我看维修就更容易了啊

网友:
注意电容有没有鼓包,然后查一下给12V整 流的复合二极管,

网友:
那些我都换了不行啊,连7812都换了.不得以才换的高压板,呵呵谢谢啊,换了高压板好了